采样保持电路中的保持电容一般用什么电容?

楼主(2009-10-26):
采样保持电路中的保持电容一般用什么电容?

网友A:
这个电容要求高了。但是具体是什么型号的电容我记不起来了。有一个原则就是用最好的就可以了。只要你不嫌贵。。。。。  其实就是要求漏电流小。相应时间快。就可以了。

网友B:
和你的电路设计参数有关系。一般要快恢复

网友C(2011-04-11):
同求,用哪种类型的?常见么

网友C:
我即希望它漏电小,还要在信号有直流偏置也可以回到正确值可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