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有加密原代码的方法吗?

楼主(2009-10-26):
我的程序由几个模块文件组成,我想将某些模块文件不让客户看,而某些文件提供给客户修改,比如一些参量数据可以提供给客户修改。某些执行代码文件不想客户修改。

请问该如何操作

网友A:
楼主的问题真有点意思!好问题!!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可以编译成库

更好就是直接提供bin
告诉地址,让客户直接修改bin的数据

楼主:
可以编译成库

更好就是直接提供bin
告诉地址,让客户直接修改bin的数据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么 ?如何生成库?

还有那个更好的方法是....?生成bin,如何生成呢?

网友C:
lib格式吧

楼主:
lib容易被**么

网友D:
重新做一个烧写器界面,然后将需要修改的代码部分用语言进行表述,在其上面由客户自己修改,然后写入。
如将“临界速度”由原来的16改为25,再写入单片机。

网友E:
keil下将.C文件改成.LIB文件 可以看下以前按网上的办法做的。
http://hi.baidu.com/jerkoh/blog/ ... 162b17d31b70c3.html

网友F:
1# xlsbz 编译成库就行了

网友B:
楼主如果只是让用户修改参数
编译生成hex,转成bin文件,在bin文件中找到你预设参数的位置
做一个小软件,让用户输入参数,直接修改bin

楼主:
keil下将.C文件改成.LIB文件 可以看下以前按网上的办法做的。
http://hi.baidu.com/jerkoh/blog/item/f0f605947b162b17d31b70c3.html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你的原创么?

网友G:
11楼说的是个办法,但**只是时间问题,这样做也没有办法保证不被**。
要看值不值的去做这件事,代价有多高。

网友H:
如果只是参数开放给客户修改的话,用片内EEPROM的形式是不是更好呢?修改这个需要高级密码,只告诉客户就是了,省事,省心。

网友I:
给反汇编的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J:
有的MCU厂商给其代理商提供的方案就像楼主一样干的,
开放认为可能会修改的源码,认为不用修改的源码就打包成库。
代理商在下面也懒得去**库,要是有那心思还不如跟你买或者自己开发。
不过库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只能干瞪眼...

网友K(2014-11-12):
引用 网友E:
keil下将.C文件改成.LIB文件 可以看下以前按网上的办法做的。
http://hi.baidu.com/jerkoh/blog/item/f0f60 ...

图片看不了……………………

网友K:
弄懂了,谢谢!
百度搜索下,我这个发不了链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图片看不了……………………

5年前的图片连接早没了。

网友L:
可以把你需要封闭的代码做成库,然后把这个库放在新的工程里面编译。

网友K:
已经学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