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 DebugInRam模式下,异常向量表位于何处?

楼主(2009-10-26):
DebugInRam模式下,异常向量表位于何处? 也被AXD自动加载到ram中了吗?

   如果这样该异常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就不是 0x0000 0000 了,

   那么 '复位异常 Reset' 是如何正常工作的 ???

                                     那位前辈回答一下啊, 感激不尽!

网友A:
DebugInRam模式下,异常向量表要重新映射。详情请看《深入浅出ARM7——LPC213X/LPC214X》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深入浅出ARM7——LPC213X/LPC214X》这本书我看了,
DebugInRam模式下,异常向量表被AXD下载到 0x4000 0000开始的sram中,
需要用户在startup.s启动代码中完成重映射!

但我想知道的是: 在startup.s启动代码中的重映射命令被执行之前,
程序是如何正确进入'reste复位异常向量的' ???

                                              请指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