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的选型

楼主(2009-10-26):
FPGA的存储空间不足,要外挂一两片SRAM。由于需要较大的存储空间,最好是能有16M Bytes 或是大于 8M Bytes 的,请问高人推荐几款型号,比较好买到的,谢谢先了。

网友A:
查HYNIX 或者旺宏的网站!

网友B:
sram那么贵,为什么不用sdram或者ddr

网友C:
这么大的sram几乎没有,要不就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