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距离问题!!

楼主(2009-10-26):
这发射电路该如何改进呢??老是只有3,4米的距离!!!!!

网友A:
检查IO驱动电流是否足够,这个电路要求IO必须为强上拉型,而很多MCU的IO都是弱上拉型的,需要加驱动,门电路或晶体管都可以。另外,如果晶体管已经饱和,此时IR发射电流在给定电源电压时由R2决定,其选值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

楼主:
2# chunyang [/b

谢谢chunyang 前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电路就一定要配置为强上拉呢??这电路我以为是只要IO口输出的红外信号峰峰值在1v左右就能使8050导通!发射功率主要取决于3v的电压!!

如果晶体管已经饱和,此时IR发射电流在给定电源电压时由R2决定,其选值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

这样说不是发射功率和I0口有很大关系!!!

实在不懂!!真希望大侠能指教一下!!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如果可以,IO最好配置成推挽模式

网友C:
3楼理解有误哦,
建议先去看一下单片机的IO输出电路(书上有的),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D:
我的实践经验还不是很足,不过理论方面我可以说说
发射距离受发射功率限制,也就是流过红外管的电流的限制,想办法增大这个电流,接下来就是3级管的问题了,Ib和Ic的关系,以及这个3级管的工作模式,  而这个3级管到底是工作在放大 还是饱和好呢?我不大清楚,应该是饱和跟截止吧,  IO口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 要把它调制在红外线上吧,   3级管饱和的话Ic由Ib和C级的上拉电阻决定,     进入深度饱和的话Vce<=0.3,C级上拉越大的话Ic应该是越小, 所以实验的时候应该先选定一个Ic再算出C级的上拉电阻,再算出工作在饱和的话Ib应该多大,再看看单片机能驱动这么大的Ib吗,不行的话加驱动,就这么简单,而增加驱动能力,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E:
到电子市场上卖一个电视机的遥控器,照着上面的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7楼的想法太简单了吧??你就是照样也不会知道人家的IO口配置呀!!!!

楼主:
我的单片机是STC的,我刚看了一下其准双向口的拉电流只有230UA!!但强上拉的话就有20MA,这会不会太大呢??红外发射一般多大的功率合适呢??
老X前辈说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C:
看对地方了,只是你的理解还是方法不对,再去想想!
然后想想电路改怎么改才对:)

之所以不直接说清楚,是因为要留给你思考、学习的时间和机会,你是想要直接给你条鱼呢?还是指点你打渔的方法呢???

网友C:
红外发射管的额定电流是有限的,一般有几十毫安~100毫安,但是这个是平均电流参数;

而为了提高发射距离,一般都采用很低的发射占空比,然后将峰值电流加大几倍——这是平均电流、发热还是差不多的,对发射管的寿命影响不大,但距离就远了几倍

楼主:
我设置为强上拉后,怎么什么输出都看不到了???我把IO口的线与8050的断开了用示波器测IO输出都没有信号,不明白!!

网友F:
去掉R1,占空比10%发送

网友G:
反正就想办法把发射管的电流搞大就行了。

网友A:
晶体管是电流型元件而非电压型元件,这应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概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经过稍微修改发射距离已经能达到8M左右。
不过期间的电阻R1,R2,R3怎么配备还不是很明白,希望大家给点建议!!主要是原理不太透彻, 现在距离满足了也不舒服!!

网友H:
建议不懂的人别瞎参合,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增加距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降低占空比,比如1/25

还有就是你非得用单片机驱动吗?3五定时器怎么样?就不存在什么IO工作模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单片机驱动肯定的!!直接在单片机里编好发射的码,往IO口一送!!

网友I:
我告诉你:
R1的电阻值2Ω太小,计算方法:3V(电源电压)—2.4V(红外管的Vf值)/50mA(工作电流的平均值)=120Ω;
R2的电阻值现为220Ω偏小,工作没有问题,但是要考虑I/O的安全性和电池的节能性。其计算方法为:2.5V(I/O口的驱动电平)—0.7V(三极管基极压降)/Ib,Ib=Ic/β,因为8050的B一般很小的,取50差不多。建议将8050改用c9014会好些。
R3无所谓的,10K-100K都行,不要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I:
yoyoxian:
建议不懂的人别瞎参合,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增加距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降低占空比,比如1/25
还有就是你非得用单片机驱动吗?3五定时器怎么样?就不存在什么IO工作模式了!
请问这位兄台,你用555怎么做发射编码的?我要N个代码,555可以实现吗?还有变动码呢(即滚动码的一种)怎么办呢?
“建议不懂的人别瞎参合”,我建议这样的话尽量少说,会伤和气的。

网友I:
纠正原帖中(工作电流的平均值)为(工作电流的峰值),sorry!

网友J:
1、发射和接收的波长配对吗?(失配的可能性不大)
2、图上没看到有硬件调制部分,那么你发射的数据,软件上做“调制处理过”吗?(一般为38KHz,这是关键!)
3、R1的阻值太小会影响红外发射管的寿命的,应根据所用红外管的参数取值。

楼主:
回复 网友I:

很感谢!!领教了

楼主:
我告诉你:
R1的电阻值2Ω太小,计算方法:3V(电源电压)—2.4V(红外管的Vf值)/50mA(工作电流的平均值)=120Ω;
R2的电阻值现为220Ω偏小,工作没有问题,但是要考虑I/O的安全性和电池的节能性。其计算方法为: ...
引用 网友I:

R1越小不是发射功率越大吗??其次50mA的工作电流平均值是怎么认证??经验值??我不敢确定是不是50MA!!

2.5V(I/O口的驱动电平)—0.7V(三极管基极压降)/Ib,Ib=Ic/β,因为8050的B一般很小的,取50差不多。建议将8050改用c9014会好些。

2.5V应该不对吧??单片机要么3V 5V还没听过2.5的!!
我想唯一可以确定的是3-0.7=2.7,然后得到想要的Ib,再以步步往Ic推!!
这是我的思路,也是基于它而做了相关改动阻值!!
  希望前辈们指出不妥!!!

网友D:
“2.5V应该不对吧??单片机要么3V 5V还没听过2.5的!!”
你试验的时候测一下,毕竟IO口的电压还是可能被外接的负载拉低的,讨论这个没意义
至于你说的“我想唯一可以确定的是3-0.7=2.7,然后得到想要的Ib,再以步步往Ic推!!”
我还是建议你从Ic往Ib推,这样的设计思路我觉得好点,至于怎么推我之前有说过,不理解的话说明
你对3级管的工作原理还不够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仔细看了你的回帖!!有道理!!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有个疑问,单纯改变占空比有助于增加距离吗?如果不增加发射电流的话。
我觉得要改变占空比,应该像11楼说的,采用很低的发射占空比,同时将峰值电流加大几倍。

zhiyonghe说说最后的实测结果

楼主:
至于占空比,我觉的是好方法!!,这样也是增加发射功率!!可是我的编码是固定了的,没法改变占空比呀!!所以我只是从电路上加大电流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改变占空比是否有误!!
希望有谁具体说明占空比,我是认为调38KHZ的占空比.

至于测试结果我的发射大概10内还是可以!!发射的电流值在200mA左右

网友I:
晚上有空我再回复你们,现在没空。

网友K:
听我说说,看看理解的有没有道理。
1. 红外发射二极管的工作电压一般要3V左右。
2. 加三极管后原来的3V电压驱动电压变成了2.7V。
3. 由于驱动电压小可能导致驱动电流不够,红外管的输出功率达不到要求。
要是上面的原因不成立。那就是你的管子有问题。
改时办法:
(1)去掉R1用处不大。
(2)可以适当的加大R1至470R。
(3)将电压提高至5V。
(4)希望问题解决。呵。。。。

网友L:
楼上理解错误

网友K:
谢谢楼上。
补充看了一下资料。发光的LED与红外LED有较大差别。
附:红外发光二极管工作于脉冲状态,因为脉动光(调制光)的有效传送距离与脉冲的峰值电流成正比,只需尽量提高峰值Ip,就能增加红外光的发射距离。提高Ip 的方法,是减小脉冲占空比,即压缩脉冲的宽度т,一些彩电红外遥控器,其红外发光管的工作脉冲中空比约为1/4~1/3。一些电气产品红外遥控器,其占空比是1/10。减小冲占空比还可使小功率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发射距离大大增加。常见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其功率分为小功率(1mW~10mW)、中功率(20mW~50mW)和大功率(50mW~100mW以上)三大类。要使红外发光二极管产生调制光,只需在驱动管上加上一定频率的脉冲电压。(转)

网友L:
提高Ip 的方法,是减小脉冲占空比,
减小冲占空比还可使小功率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发射距离大大增加。
**********************
这都是错误的说法
提高Ip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增加红外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
减小脉冲占空比和发射距离没有任何关系,减小脉冲占空比的目的是为了减小平均发射电流(功率),这样在同等平均发射电流(功率)时,小的脉冲占空比可以获得更大的峰值发射电流,从而获得更远的发射距离。
光是减小脉冲占空比不会使发射距离有任何的增加,必须同时提高峰值发射电流,也就是同时提高二极管的驱动电流才会使发射距离大大增加。

楼主:
提高Ip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增加红外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
减小脉冲占空 ...
引用 网友L:

我很很赞同这样的理解!不过,我一直没调过占空比??像我这只有38KHZ的方波。莫非是调38KHZ方波的占空比(我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没实验过)??
为什么就没人具体来说说调占空比的方法呢??希望调过占空比的来说说,也好让后来者多学习哦

网友M:
可以参考下图,10米左右没问题

网友N:
呵呵,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器件,Ib要够大。其次你的高频调制频率(38K)要准。如果38K偏差过大,对距离影响非常大。

网友O(2010-04-16):
来这里学习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P:
听我说说,看看理解的有没有道理。
1. 红外发射二极管的工作电压一般要3V左右。
2. 加三极管后原来的3V电压驱动电压变成了2.7V。
3. 由于驱动电压小可能导致驱动电流不够,红外管的输出功率达不到要求。
要是上面的原因不成立。那就是你的管子有问题。
改时办法:
(1)去掉R1用处不大。
(2)可以适当的加大R1至470R。??这个去掉
(3)将电压提高至5V。
(4)希望问题解决。呵。。。。

网友Q(2012-12-22):
引用 网友I:
yoyoxian:
建议不懂的人别瞎参合,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增加距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降低占空比,比如1/25

哥们是你不太懂吧,555做38K脉冲,单片机IO与555的输出接与非门连接,单片机控制程序就简化很多了。

网友R:
随便弄就10米开外   想更远就得加透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