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不清楚,重新发.

楼主(2009-10-26):
(无正文)

楼主:
这个电路,调整电位器,7脚电压会变化吗??

网友A:
应该有变化,同向比例电路.除非运放输出饱和

楼主:
有人帮我分析下电路吗??7脚电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B:
谁都不会算。

网友C:
至少输入端信号要小于0.4V才可能有变化。
1. 第一级为放大,放大倍数至少10倍。
2. 第一级输出信号最大为4V(可能还不到,因为LM358的输出特性决定的)。
3. 第二级为射随。前面的RC电路有滤波或整流用。
从电路表面上看上去,最后一级输出的应该是一个直流分量,不会有交流信号(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好像低于10Hz)。

网友C:
还不明白吗?
第一级 1脚 Vo1 = Vi(1+180K/Vr), Vi为3脚输入信号(如果是直流信号与200R前端一致,交流信号的话要看频率与幅度)
由于LM358的问题,Vo不可以输出4V以上的电压。(对于普通的LM358)。
第二级输出 7脚: Vo2 = Vo1, 仅限于直流。如果是交流,因为R3,CB1,C4的作用,LM358的5脚是一个直流信号,所以Vo2在此时等于V5pin。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最好查一下模电书吧,把原理搞清楚。
温故而新呀!
做的时间越长,体会越深!闲下来的时候,多看看书。会发现太多太多东西都是学过的讲过的原理性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