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延时问题~~~

楼主(2009-10-26):
for(i = 0; i < 100; i++)       {
  __asm{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

很简单一个延时程序,烧到两个相同的板子,一个正常运行,一个被看门狗复位了,想了一天实在不知道会有什么原因,请路过的同仁们指点一二。。。

网友A:
1. 两个程序只是延时相同吗?
2. 你的程序难道只有延时程序?
3. 你如何判断是看门狗复位,而不是其他原因?

如果只像你描述的那样,我想没有几个人可以给你答复。
在获得别人帮助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已的现象表述的清楚一些。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从rsr那个寄存器看到是看门狗复位的,而且我用了两个全局变量一个放在这个循环前一个放在循环后,结果前面的那个是0->1->0不停的在自增复位,而后面那个却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所以我想问题就在这个循环上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帮我。。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相同的程序,不会造成你说的现象,很可能是两个硬件平台的差异造成的。

网友B:
另一块板没有看门狗?如果有,要是只有上面的程序也会被复位的

网友C:
如果看门狗是单独时钟,一般是内部RC.  不会正好是频率有偏差,恰好一个超时一个没超吧...

修改下延时时间试下.

连什么型号单片机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