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整流桥的二极管的耐压值一定要大于622?

楼主(2009-10-26):
那位高人能解释下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2倍电压峰值,适当余量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吧,交流220V的峰值为约为311V(自己查下相关的资料,220V是有效值),所以,电容充满电时两端电压约311V,当电流的方向改变时,加在截止二极管两端得电压就是311V+311V=622V,基础的东西,模拟电子好好看看

网友C:
LS 正解,并要留适当余量

网友D:
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吧,交流220V的峰值为约为311V(自己查下相关的资料,220V是有效值),所以,电容充满电时两端电压约311V,当电流的方向改变时,加在截止二极管两端得电压就是311V+311V=622V,基础的东西,模拟电子 ...
引用 网友B:

“当电流方向改变时,加在截止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就是622V” 这么理解这个??
为什么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会变成622V了???有没有示意图看看,一时理解不了...

网友E:
220V输入电压是交流电,什么是交流?正的来半个周期,反着来半个周期.
开关电源的电路,首先是这个220V(峰值是311V)给一个电容充电,饱和了电容上的电压就是311V,这个时候,输入电压进入下个半周期,反着来,这下就和电容串联起来,加起来就是622V.留有一定的余地,一般的整流二极管的反向电压是650.
LS,建议看下整流桥的原理图并且根据自己的理解画出波形图,你就能理解了.

网友F(2011-08-28):
哦,就是电容上的电压跟电源电压叠加一起了, 谢谢啊

网友G:
:lol  这样说 楼主就明白了, 正半周 的时候 有+311V给电容充电,负半周的时候二极管截止。自然也有-311V 加在二极管上, 这样 二极管 正极有+311  负极有 -311 , 那二极管不是承受622V 吗?

网友H:
楼上解释都是错的
只有半波整流时二极管上加的电压才是2倍整流电压(311V*2)。
整流桥全波整流时每个二极管上加的电压就是整流电压(311V)。
这就是为什么一大堆开关电源用的桥堆是600V的,如果二极管上加的电压是2倍的整流电压,二极管早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