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 ) 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26):
假如我想弄个变压器

要求220V的交流到60V
我要怎么样自己作个变压器

需要具体方法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圈圈

网友B:
由传递功率初选铁心,根据铁心和绕组电压计算匝数,根据绕组电流和散热条件选定线径,根据抗电强度要求选绝缘,然后验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你说的似乎很麻烦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三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如果你把变压器的功率和效率说清楚的话,三楼还能告诉你初次级线圈的线径和匝数。呵呵。

网友D:
做变压器可以说是相当的麻烦。

一般大家都是买现成的,特殊规格的话就需要定做了。

网友E:
呵呵,楼主好像在问“今天我在路上捡到个8脚芯片座,想做个仿真器,不知道还缺点啥,大家指点指点吧。”
开个玩笑....

网友B:
自己绕变压器确实很麻烦,需要准备绕线机,准备很多种规格的线,准备绝缘材料,准备漆,自己做骨架,浸漆后还要烘干。要求高的变压器,需要真空浸漆,树脂端封,那绝对不是可以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