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交流互感线圈检测直流瞬间变化

楼主(2009-10-26):
我要把直流电流从一个值变到另一个值的时候变化瞬间的信号能采集出来,且电流以几安每微秒的速率变化,电流变化范围较大,有可能从1A到几A,或者从1A到几百A,变化时间都是在微秒级以下,所以交流互感器那边只能采集到微秒以下的感应电压型号,电压幅值视电流变化率有不同,采用什么方式处理此信号能让单片机采集到此脉冲信号?谢谢!

网友A:
“变化时间都是在微秒级以下”
单片机大概不行,速度不够。

楼主:
回maychang:
我主要的问题是怎样把这种短暂脉冲信号转换成单片机能接收到的信号,比如触发器什么的。使它每扫描到一个脉冲转换一次电平等方式。

网友B:
使用计数器的外部计数模式,外部有脉冲,让计数器自动加一。

网友C:
1A到几百A,,us级,那得多大功率啊?重复试验都不知道怎么做哦
把互感器的信号放大,然后用窗口比较器

楼主:
回5楼:
电流大小我不管,因为平时电流不会变化,只是电器启动瞬间会有直流电流变动。我只要检测直流电流变化瞬间(几安培-几十安培变化)的信号,用互感器就可不接触测出电流变化信号。但这极短时间里怎样才能将互感器输出的脉冲信号调整好,使它不稳定的电压不能冲击坏我的IC,又能够清晰的检测到此脉冲的存在,还要能将这短暂的脉冲转换成单片机能读取的一定延迟的电平信号。

楼主:
回netjob:
是的,电流是以跳变的方式变化。主要是检测负载启动瞬间的电流变化,检测到变化则启动相应功能。

楼主:
回netjob:
目前的困难是,交流互感器检测到电流变化时,输出的电压有可能达不到、或者很高、时延时间短uSec级。直接将此信号加到中断口估计不行,目前搞原理图,我也没验证过,请问会有这些问题吗?

网友D:
说具体点,不用遮掩的……ns级别的脉宽都没问题……

楼主:
我是怕互感器出来的电压太高,直接到单片机会把口冲击坏掉。加滤波又怕波滤没了。是不是加TVS到单片机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