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一个遥控器做一个无线红外控制的计算器,有些疑惑

楼主(2009-10-26):
疑惑1:红外线频频38kHz左右,是不是 不是固定的,不同的键盘是有不同的载波,这样发射的红外线频率应该是在一定的范围里吧?(高频太菜,这方面请多指教)
疑惑2:比如一种遥控器用处理器测得脉宽0.565ms,0.56.周期1.125ms表示0编码
脉宽0.565ms,1.685.周期2.25ms表示编码1。想上去用软件实现起来可以。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把它的用户识别码识出,有效编码作为查的键值标志,保存起来为后面的计算器液晶显示做标志。但处理起来总是不灵敏,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1。需要和别的应用区别开,例如电视遥控器等。
2。自定义协议。
3。通信距需要自己调整参数。
4。编码可以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