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助]继电器使用问题

楼主(2009-10-26):
请教下高手们,一个IO口同时可以驱动两个继电器吗?使得两个继电器同时发生开关动作?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B:
可以用一个IO口驱动2个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吧

楼主:
谢谢啊,能具体点吗

网友C:
PIC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一个IO口接个2K的上拉电阻,io口与三极管基极之间接个2K的限流电阻,用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B:
不客气。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