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TI FFT库,修改,调试通过及代码

楼主(2009-10-26):
在TI提供的例程中最少是128点的FFT,我把128点改成了32点
#define BUF_SIZE 32
#define RFFT32_32P_DEFAULTS
{
(long *)NULL,
(long *)NULL,
16,
4,
(long *)NULL,
(long *)NULL,
0,
0,
64,
(void (*)(void *))CFFT32_init,
(void (*)(void *))CFFT32_calc,
(void (*)(void *))RFFT32_split,
(void (*)(void *))RFFT32_mag,
(void (*)(void *))RFFT32_win
}

struct _FFT_Calculate_Buff_
{
long ipcb[BUF_SIZE];
long mag[BUF_SIZE/2+1];
}FFT_Calculate_Buff;

RFFT32 fft = RFFT32_32P_DEFAULTS;

void FFT_Calculate(struct _Virtual_Value_ *UI)
{
long temp,temp1,temp2;
unsigned int i,t;
fft.ipcbptr = FFT_Calculate_Buff.ipcb;
fft.magptr = FFT_Calculate_Buff.mag;//存放幅度
fft.init(&fft);
RFFT32_brev(FFT_Calculate_Buff.ipcb,FFT_Calculate_Buff.ipcb,BUF_SIZE);//倒序处理
fft.calc(&fft);
fft.split(&fft);//归一化处理
fft.mag(&fft);
for(i=0;i<16;i++)
{
FFT_Calculate_Buff.mag=sqrt(FFT_Calculate_Buff.mag);
}
}
结果:
FFT_Calculate_Buff.mag[0]中是直流分量
FFT_Calculate_Buff.mag[1]中是基波有效值
FFT_Calculate_Buff.mag[2]中是二次谐波有效值
FFT_Calculate_Buff.mag[3]中是三次谐波有效值
。。。。。。
FFT_Calculate_Buff.mag[15]中是十五次谐波有效值

以上是32点实数FFT
输入数据存储在FFT_Calculate_Buff.ipcb中,也可以自己定义存储缓冲区,只要将RFFT32_brev中的参数改为RFFT32_brev(自己定义缓冲区名,FFT_Calculate_Buff.ipcb,BUF_SIZE);
要使用fft.mag(&fft)来求有效值时,输入数据存储区中的数据不能太小,否则FFT的结果为零。
当只要复数是就不需要 fft.mag(&fft);
for(i=0;i<16;i++)
{
FFT_Calculate_Buff.mag=sqrt(FFT_Calculate_Buff.mag);
}
这几行了,结果如下:
FFT_Calculate_Buff.ipcb[0]是直流分量实部
FFT_Calculate_Buff.ipcb[1]是直流分量虚部
FFT_Calculate_Buff.ipcb[2]是基波分量实部
FFT_Calculate_Buff.ipcb[3]是基波分量虚部
FFT_Calculate_Buff.ipcb[4]是二次谐波分量实部
FFT_Calculate_Buff.ipcb[5]是二次谐波分量虚部
......
FFT_Calculate_Buff.ipcb[30]是X次谐波分量实部
FFT_Calculate_Buff.ipcb[31]是X次谐波分量虚部

网友A(2011-01-19):
很不错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B:
void (*)(void *))CFFT32_init,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收下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