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F2803x的浮点性能如何?

楼主(2009-10-26):
F2803x的浮点性能如何?
资料上说他有个CLA,这个CLA里带有浮点协处理器么?

网友A:
这个最好到德州仪器TI发会比较好

网友B:
测试过F28027的定点运算,比ARM的慢很多,相同频率下不在同一水平上!

楼主:
F28027的不带CLA吧
如果CLA能够支持单精度浮点单周期运算的话,那应该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A:
4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F2802X本来就属于低端DSP,现在又被TI归类到MCU产品线(C2000/MSP430/Luminary),不太适合做高强度的运算(处理音频信号还行)。
ARM,看是哪种ARM了,如果是ARM7则性能一般,如果是Cotex-M3则高出许多。Cortex-M3虽然没有浮点协处理器,但针对软件浮点库在指令集上也做了一些照顾性设计,并且有硬件的快速乘法和除法指令,因此运算性能在各类无浮点协处理器的MCU里表现相当不错。
TI还有中高端的DSP,带有浮点协处理器,性能不是一般的高!Cortex-M3远远赶不上(当然两者的应用领域是不同的)。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这么说来 从性能上讲 用F2802X不如用STM32了
F2803X带有ClA的价格倒是也不低,关键是还没有出来

楼主:
F2802X与2808相比,性能如何呢?

本来打算买个开发板的~F2802X与2808相比,不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