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 BOOST 电路 大家看看参数 电路行吗

楼主(2009-10-26):
  大家帮忙看看 这样电路可以吗???
输入12V输出+19V 3A     F为50K

网友A:
C4应该是470PF,场效应管与D1耐压应该选高一点30V比较合适,
RS与RS1的阻值太低,建议选0.25
场效应管要10A以上

楼主:
谢谢了!我想知道 我的这个电路电感大概需要多大?是不要很大?还有C1和C5这两个电容是不是要几千PF啊  我的这个太小了 谢谢了

楼主:
还有占空比是不是UO-UI/UO啊??我朋友说不是这样的~~但是书上是这样的

网友A:
频率补偿的电容太小,检测电阻尽量小一点,减少电阻的损耗.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是不是那个电感要很大啊?

网友A:
频率设定为:70K,用环型CORE,主要是材质要选对,25T,线径1.0*1,感量在70UH左右,带满载测试温度,如果电感温度高,就把圈数减少几T看看

楼主:
谢谢你了 我的参数合适吧??能不能具体说说哪里要改该?

网友B:
MOS和二极管最好用40V以上的。电感100uH的也够了。电流大点就行了,尺寸应该比较大,最起码外径为25以上的环。驱动MOS的电阻再选下,要求使驱动波形刚开始是一个斜上,带点平方根波形的样子,然后下降有一段小平台,然后又是斜上,注意波形应该平滑,有示波器的测试下,如果有震荡就加大电阻。另外3脚到4脚有板空间的话加个101电容或101串个47R的电阻,没空间布的话就算了。再可以在2脚前面和那个输出分压电阻间加个电阻,这个在DATASHEET里面有说明的,大于8.8K吧(没记错的话)。在R4两端并个102电容。

网友B:
补充:如果加那个8.8K的电阻的话,最好大点,25K以上。

网友A:
你的电感要用铁氧体,直径20mm,0.31*3,绕20T,电感量10uH,MOS要用45V,二极管也要45V的,开关频率用100K-150K.这样就基本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