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楼主(2009-10-26):
TI, TE, IO, ST, syste
不知道什么原因,每次编译和关闭软件的时候都会弹出这样的警告
ERROR-System .Xml.Xml Exception:Root element is missing
这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错误啊,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呵呵,楼主可能要重装PSOC DESIGNER软件,我也碰到过重装软件OK。可能是IE或者.NET安装的问题,具体根源还不清楚...

网友B:
楼主重装后好了吗?

楼主:
还是不行啊,虽然好像对工程的编译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老跳出来这个警告总不是回事

网友C:
这个确实比较郁闷,还是弹出同样的错误吗?

网友B:
楼主,我也没遇到过,但我已经在CY官方论坛帮你建了case,有解答我会转告你

网友B:
楼主用的IE是IE8吗?CY说可能是IE8引起的,可以试一下重装I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还是IE6哎

网友C:
这个还会跟IE产生冲突?

网友D:
见过,重装就行

网友E:
LZ 已经重装过了

网友F:
那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B:
会和IE有关系,比方说系统级设计的时候,生成的bom,原理图,datasheet等就是htm的。不过CY的人只说IE8可能有问题,我再问问。

网友E:
原来这样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要是没有能不能把截屏发上来看看,或者你也重装一下IE试试

楼主:
还没有解决,主要是东西没法带出办公室,我晚些时候再抄一些东西出来大家看看,多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