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如何包含头文件?

楼主(2009-10-26):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Nordic\reg24le1.h>

上面三个头文件放在 keil 目录下 c51/inc/下面还是包含不过来;
奇怪

网友A:
在工程添加的时候,直接将*.h加进去。
在KEIL的工程里,好像如果不是系统工程文件,用#include <*.h>有问题,需要用#include "*.h"

楼主:
en,考到keilc inc 下面即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件属于不同目录,怎么包含头文件啊?
请看:
\Source code\projects\uart_example 下面的 main。c
要包含:
\Source code\hal\nrf24le1 下面的 hal_uart.h

该怎么包含呢?不想把头文件 拷来拷去的!

网友B:
注意:
本地文件的包含应该用#include "Nordic\reg24le1.h"
而#include <>则是包含编译器默认包含目录下的文件。

不建议用“直接将*.h加进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