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帮我分析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26):
芯片放板子输入不了数据 怎么回事?
使用型号AT28C64B-15PC,是美国ATMEL牌子,双列直插28脚,容量是64K (8K x 8) CMOS E2PROM
之前购买的生产批号为0111+(原厂出来是空数据)用插座放上板后直接保存数据,板子正常工作。
后来又购买了一批生产批号为0444+,放上板就无法保存数据,工作不了,
刚开始还以为是板子设计问题,后来把原先的0111+放上去又可以正常工作了。
所以分析是芯片原因,联系厂商,他们说芯片有可能是数据或者脚位接触问题,
我又把0444+放在编程器上测试烧写/擦除/脚位 功能,最后效验也OK
反正芯片拿出来放编程器烧录功能都是正常的(整批都是),但放在板上输入数据又无法工作,
本人刚学习,请高手分析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A:
1。可能水货
2。可能电压范围不同
3。引脚一般是一样的
4。审查你的读写速率,适当降低速率。最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检查芯片工作电压及写入时序是否正确,有时还需要注意芯片的写入速度指标,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如果是正品发生这样的现象也不奇怪。呵。。。
我们公司一批正品的motorola的98QT的待机电流竟然达到mA级。查来查去最后证明芯片问题。
正规厂家出品的东西有时也会因为批次问题,造成你说的现象。
24Cxx 的iic EEPROM就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上两者说的问题很可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