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制作电子秤

楼主(2009-10-26):
我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电子秤,不要求很高的精度,想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思路,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专用IC,输出电压信号,用A/D即可得到重量参数
厂商会给你一个比对表,实际需要建表,查表实现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不过还有一种MCU内部自带AD的,专门为电子衡器设计的,例如:松翰的,芯海的等等

网友C:
电子秤呀,首先要把传感器的信号进行放大,可用运放出来,而且要根据信号的大小选择放大倍数。不计成本的话给你个参考INA114.
接着根据相对应精度选择AD芯片,有10bit、12bit、16bit、24bit等,或者自带AD的mcu
厦门联创微电子www.linktron.com.cn专门的IC设计平台和控制板设计开发公司

网友D:
可用ICL7650作小信号放大.

网友D:
书店有本电子秤原理与维修的书,讲得很详细,我买过一本.

网友E:
网上找,有很多类子,匠人博客里好象也有

网友F:
一个称重传感器,一个运放,一个AD,一个显示器,一个MCU,就能实现,其中还有很多都组合在一起的。

网友G:
51+AD+显示驱动

网友H:
几十元买个旧的,先拆开看看。
2000年的时候在衡器厂干过一段时间,当时的做法是:运放做的三积分A/D
不知道现在发展到什么情况了,不过理论上,这种方式成本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