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34063降压升流电路

楼主(2009-10-27):
mc34063的降压升流电路,外接一个三极管进行扩流,这个三极管该怎么选择呀,在选择三极管的时候,是不是主要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不是适合?可是在求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的时候,必须先知道流过它基极的电流和输出电流,才能确定我们需要的放大倍数,才能知道去怎么选择呀?比如下面这个电路。。

网友A:
放大倍数?
……
功率传输时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B:
三极管在此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关”态不必说它,“开”态最大集电极电流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基极电流即驱动芯片能够提供的电流,管子的放大倍数要求大于这两个电流之比。考虑到管子的分散性,至少再放1.5到2倍余量。
以前开关电源往往用BJT,高压大功率BJT的放大倍数相当小,故驱动很困难。低压BJT比较容易。现在多用MOSFET,驱动问题简单得多。

楼主:
哦,maychang你讲的好详细,谢谢啊!!!
不过要是不工作在放大状态,怎么达到扩流的目的呢,我们公司用的这个,输入是200mA,输出是800mA。用的就是pnp三极管扩流。它怎么能扩到这么大呢?

楼主:
扩流是怎么完成的呢?

网友A:
不过要是不工作在放大状态,怎么达到扩流的目的呢,我们公司用的这个,输入是200mA,输出是800mA。

……电流变大跟三极管没关系……
这里的“扩流”并非指放大电流,而是指提高负载电流能力。
建议LZ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

网友B:
“扩流是怎么完成的呢?”
开关电源,不是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线性工作时的放大倍数的概念在此不适用。
6楼的建议很正确,回去好好看几本书吧。

楼主:
哎,现在要做个东西,赶着问的,呵呵,忙完了这一阵一定好好看几本好书!!

楼主:
我知道mc34063里面有两个管子,驱动管和开关管,这外面的管子扩流的原理能不能简单说说呀??

网友C:
原理就是用大水管代替小水管

楼主:
呵呵,都讲的经典,就是不怎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