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T4060

楼主(2009-10-27):
我觉得ACT4060datasheet中有个小问题。。
图中AB两点相连的这条直线应该没有,因为当high side power swith关断的时候,low side power switch导通,按照datasheet上说的,这时BS引脚和SW引脚之间的电容会被充电(这个电容是给high side power switch提供驱动电流的)。所以当AB之间如果有那条直线的话,会造成短路,电容没法充电。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A:
不对。

再去想!

楼主:
我想了好几天了,想不通才来发帖,你快告诉我吧!!!!!!

楼主:
这位大哥,你啥时候再来看我的贴啊???

网友B:
lilwane,BS端横线下来到A的粗线,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楼主:
迷糊了,这个电容到底是怎么被充上电的?
我脑子笨,呵呵,各位大侠说详细点儿吧,我着急呀!!!

楼主:
再发一下它的完整功能图:

楼主:
这个电容是怎么被充上电的呢?

楼主:
各位大侠,是不是这个low side power switch只是给电容提供到地的通路??????

网友B:
BS端横线下来到A的粗线,肯定不是直接短接的。(图中这样画我也还没理解)
那么high side power swith关断的时候,low side power switch导通的时候,BS引脚和SW引脚之间不会不现1楼所说的短路,此时电容和low side power switch形成一个充电回路。

楼主:
哦,我好像理解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