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最大占空比

楼主(2009-10-27):
开关电源的占空比是随着输出电压的变化可调的,最大占空比是什么条件下的值呢?它与哪些因素有关啊?

网友A:
最大占空比在单端电路中显然不可能大于1,只能小于1。在推挽电路(包括半桥全桥)电路中只能小于0.5。
此外,还受具体电路约束。例如有变压器的正激或反激电路,必须考虑变压器磁能释放,在推挽电路,必须考虑管子的存储时间,等等。

楼主:
这么多因素啊。。。

网友B:
功率器件基本認定是導通的,這時占空比就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