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上串小电阻

楼主(2009-10-27):
(无正文)

网友A:
去买一本我的《感悟设计》里面个**叫做《搞定噪声》有2个page专门说这个问题

网友B:
此小电阻(串在源端)是和源阻抗匹配,作用是消除源反射。通常还会在传输线终端并联一个类似的电阻,来抑制终端(或负载端)反射。

楼主:
那为什么有时候不接呢,怎么分情况?谢谢

网友B:
这要看你所传信号的频率,和数据线的长度。

网友C:
接与不接及合理阻值的选取由信号频率、局部分布参数、输入输出阻抗等综合决定。

网友D:
信号线上串75R的原因有几种可能:
1. 信号匹配。
2. 阻抗匹配,防止反射。
3. 减小信号某些高频信号幅度,减少电路的电磁辐射或防止高频振荡。
有时设计电路的时候,适当的串个小电阻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