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为什么堵转了以后会反转?

楼主(2009-10-27):
我手上一个单相电机,40W,就是用电容启动的那种

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将电机堵转后居然反转,然后再堵转(此时不用多少力)又正转

在启动时,不管电机什么状态,都正转

不知道那位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单相电机本来就是这样的。你把交流电机的滑差-转矩曲线和三相交流电的向量整清了就理解了。细说在这也说不清了。

楼主:
楼上
不知道本来从何说起

不知道堵过风扇没有,它反转了?

网友A:
风扇用的是2相的。

网友A:
真正原因是电容有问题

楼主:
有人怀疑了电容的问题,但是测试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A:
那就是匝间短路了。
电容容量没变小?副绕组没断线?

网友B:
电扇的旋转方向是定向的,主绕组和副绕组是不同的,至于单相电机需要正传和反转,正负绕组是平衡的,启动或运转电容,稍微小点就有可能出现此现象!

网友C:
看来,把单相电容启动与单相电容运转搞混崤的人不少。

电容启动,有一个离心开关,转子达到一定的转速后,与电容相连的启动绕组断开,电枢只需要定子的主绕组提供的脉动磁场即可工作,如定频空调压缩机,单相空压机等。

电容运行,整个运转过程中都需要电容来裂相,罩极式的也是。

电容启动型的,启动后,外力使它照那个方向转一下,它就照着转下去了。

小功率的电容启动型单相电机,很少见

网友A:
LS看来你没学过电机学。

网友D(2011-05-26):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正需要你说的这种电机,能告诉我型号和产地吗?我的邮箱luo81857@163.com

网友E(2015-01-23):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电机在做钢管测试时,反转了。是不是电机在瞬间堵转时,钢管受到很大的反作用力,使电机向反方向运转,但是电机的声音会嗡嗡响,电流很大,有可能会烧机。

网友F(2015-04-04):
还有这么神奇的事?没遇到过。带离心开关的电机堵转时再次接通再次启动。老这样要烧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