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新芯片的资料?急,在线等。

楼主(2009-10-27):
各位大侠,小弟现有两个IC要查找资料,可能因为比较新,都没有找到,到IC发布公司,也没有查找到,请问应该怎么做?
(是硬盘头堆上的芯片)
LSI PA88320
TI SR3946BB

网友A:
http://cn.ic-on-line.cn/
你到这里去看看
也许

网友B:
http://cn.alldatasheet.com/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新发布的比较难找,除非找原厂或者代理商拿。

楼主:
谢谢你们阿,虽然还是没有找到,不过让我知道这几个海量的IC库。

网友C:
新型号的IC只能和厂家联系,但有些IC是客户定制的,型号不会出现在生产商的产品目录中。

网友D:
联系厂家FAE吧...  有些型号单独供给指定几个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