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V或3.3V的蜂鸣器的驱动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9-10-27):
一直用这个件儿,但只是大概的估计着用,今儿想起来叫个真儿,不知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

网友A:
拿块万用表量量。

网友B:
你量蜂鸣器的电阻就行了。

楼主:
我是想说它大概要用多大电流驱动合适。

网友C:
一般压电式DC蜂鸣器有10mA就足够了

网友D:
无源的怎么用呢?

网友C:
在蜂鸣器两端并电阻

网友E:
驱动电流几十毫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