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松瀚单片机的入门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27):
小弟刚学单片机, 前阵子看了看C51的书~ 在学习板下写了个程序,可以正常使用,  最近两天刚开始接触松瀚的单片机,用的SN8P2602BP  我要实现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在C51上试的时候, 简单的说就是P1口接开关, P3口接小灯,一按开关,相对应的灯就开始闪烁. 现在换到松瀚上面, 就是p5.0~p5.3是开关,P5.4~P5.7是灯。

在C51上时,我把灯的状态定义成一个变量,开头的状态也是一个变量, 要是有键盘按了 用ORL逻辑或指令,就可以让按键的灯亮起来不影响别的已经亮的灯。

现在在松瀚上,输入输出都在P5口上,怎样才能把P5口分成两个变量,和C51上一样~ 不需要单独判断某一位的状态呢?

网友A:
sonix的MCU有位操作啊,用起来很方便,LZ可以试试。

网友B:
仔细阅读芯片手册,还是蛮容易看明白的

网友C:
sonix 的位操作指令 非常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