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10-27):
(无正文)

网友A:
R取多大,不能完全由你决定。
电流互感器二次电阻有一最大值,实际接入的电阻不允许超过此值,如超过此允许的最大值,超过不多时误差变大,波形失真超过太多时互感器发热甚至烧毁。
二次电流5A的电流互感器,允许的最大二次电阻一般是4欧。你这个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较小,允许的最大二次电阻肯定比较大,具体允许多大,应查该互感器资料,互感器铭牌上应该有标注。

楼主:
谢谢maychang叔!

电流互感器二次电阻有一最大值,实际接入的电阻不允许超过此值,如超过此允许的最大值,超过不多时误差变大,波形失真超过太多时互感器发热甚至烧毁。
------------------------------------------------------------------------------------------
为什么呢?

难道是这个R值越小越好吗?

网友A:
为什么呢?

该电阻越大,二次绕组两端电压越大,这一点你已经在首帖说过。但绕组匝数不变,要产生更高的电压,铁心中的磁通就必须更大。对某种给定的材料,磁通密度有最大允许值,超过后磁通密度与一次电流不再成正比,而且铁损迅速增加,从而发热也迅速增加。传递功率较大的电流互感器,铁心进入饱和,还会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使绝缘破坏。
这和普通电源变压器接到超过额定电压的电源上,例如初级额定电压110V的变压器接到220V上,是一个道理。
电流互感器二次允许短路,但绝对不允许开路。
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电阻较小时精度较高,当然,额定范围内只能高一点点。

网友B(2011-09-27):
该帖子可以很好的理解电流互感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