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240 输入怎么样转换成正负5伏

楼主(2009-10-27):
做一个仪表,电源输入时outo 90到240伏,怎么能转换成正负5伏?

网友A:
这样的开关电源大把。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B:
對的,電子市場的這種電源模塊不要太多。

网友C:
先使用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到8-10V,经整流、滤波、稳压之后再经过7805和7809两个芯片后产生+/-5V电压,详细见附件。

网友D:
先使用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到8-10V,经整流、滤波、稳压之后再经过7805和7809两个芯片后产生+/-5V电压,详细见附件。
引用 网友C:

:victory:

网友E:
先使用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到8-10V,经整流、滤波、稳压之后再经过7805和7809两个芯片后产生+/-5V电压,详细见附件。
引用 网友C:

90-240输入变化较大,变压器不太可行。

网友C:
90-240输入变化较大,变压器不太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