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路模拟量输入的AD问题

楼主(2009-10-27):
菜鸟提问:在Psoc designer 5 环境下,cy8C24794芯片,若使用SAR6模块,假如我要设计能采集3路模拟量信号的AD,该怎么做啊?三路信号分别接入P0_2 ,P0_4 ,P0_6管脚.要设计3个AD模块么?

网友A:
使用1个AD模块, 用MUX4模块动态切换模拟输入P0_2 ,P0_4 ,P0_6到AD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请问,片子上有两列模拟列,左边的通过多路选择器连接到P_0_1,P_0_3,P_0_5,P_0_7这些奇数管脚,右边的是可以通过多路选择器,P_0_0,P_0_2,P_0_4,P_0_8这些偶数管脚,如果我想要使用AMUX8选择器动态选择这8个管教的话,是不是只能将AD放在右侧的模拟列,而不能放在左侧的模拟列,谢谢

网友B:
说的多路,是否也是多点手势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