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景世纪主推SSI -UART 模块手册!

楼主(2009-10-27):
SSI-UART 模块用户手册
Rev 1.0 Date:2009-06-18
1、功能简介
SSI-UART模块可以将SSI同步串行数据转换成通用异步串行(UART,采用
RS-232方式)数据工控领域常用的PC机、工控机、DSP、单片机等控制系统
上一般都配备有通用异步串行接口,使用SSI-UART模块可以方便地实现SSI编
码器与这些控制系统的连接。
2、硬件参数
PWR: 电源指示灯。
编码器接头:1-电源24V+,2-电源24V 地,3-编码器DATA+,4-编码器
DATA-,5-编码器CLK-,6-编码器CLK+,7-编码器供电V+,
8-编码器供电地。
RS-232 接头:2-RS232 数据接收,3- RS232 数据发送,5-信号地。
功能及参数
 SSI 数据转换为RS-232 通用异步串行数据;
 SSI 时钟速率选择(125KHz、250KHz、500KHz、1MHz);
 RS-232 格式为115000bps、无奇偶校验、8 位数据位、1 停止位;
 数据发送方式(问询方式或主动发送模式)选择;
 支持格雷码和二进制码数据格式转换;
 支持编码器地址配置;
 可配置编码器供电电压5V 或24V;
 供电方式:直流18-30V;
 电流:不大于60mA;
 工作温度: -40℃~-75℃;
 外观尺寸:80mm×65mm×25mm。
3、使用及配置
3.1 通信协议
RS-232的通信速率115200bps,8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主
动发送时,发送周期为10ms,每帧数据7个字节:
数据帧头:0xAA; 地址信息:
0x00/0x01/0x02/0x03; 数据高位:
0xXX; 数据次高位:0xXX; 数据次
第位:0xXX; 数据低位:0xXX;
校验位: 四个数据相加值的低八位。被动发送时,向测试板发
送地址信息,一个字节0x00/0x01/0x02/0x03(地
址方法见3.2)。测试板向主控机返回一帧数据。
3.2 配置方法
(1)SSI 通信速率配置
SSI-UART 模块支持SSI 编码器时钟速率配置、可选择的时钟速
率有
125KHz、250KHz、500KHz、1MHz。用户可根据编码器电缆的长度选择通信速
率,时钟速率的选择原则是电缆长度越长则通信速率越低;另外,不同型号的编
码器所允许的时钟速率也有所不同。
SSI-UART 模块默认的通信速率为1MHz,如需要调整,可打开模块,用跳
线帽短接或断开CLKMD1(J5-9 和J5-10)、CLKMD0(J5-11 和J5-12),具体设
置如下表:
CLKMD1 CLKMD0 时钟速率
短接短接125KHz
短接断开250KHz
断开短接500KHz
断开断开1MHz
(2)数据发送方式配置
SSI-UART 模块支持数据主动模式和数据问询方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
要配置不同的数据发送方式。用跳线帽短接或断开MODEM(J5-1 和J5-2)可选
择数据发送方式,断开时为问询发送方式,短接时主动发送方式。
(3)编码器数据格式配置
SSI-UART 模块支持格雷码和二进制数据格式转换,用跳线帽短接或
断开GRAY(J5-3 和J5-4)可选择是否进行数据格式转换,断开时为将格雷码
格式转换成二进制格式,短接时为不转换即源码输出。
时钟速率配置、可选择的时钟速率有125KHz、250KHz、500KHz、1MHz。
用户可根据编码器电缆的长度选择通信速率,时钟速率的选择原则是电缆长度越
长则通信速率越低;另外,不同型号的编码器所允许的时钟速率也有所不同。
(4)编码器地址配置
SSI-UART 模块支持编码器地址配置,默认的地址为0x03,如需要调整,用跳
线帽短接或断开A1(J5-7 和J5-8)、A0(J5-5 和J5-6),具体设置如下表:
A1 A0 地址
短接短接0x00
短接断开0x01
断开短接0x02
断开断开0x03
(5)编码器供电电压配置
SSI-UART 模块支持编码器供电电压配置,大多数SSI 编码器的采用10V-30V
供电,也有的编码器采用5V 供电,编码器默认支持前一种供电方式,如需要调
整为5V 供电,可将去掉零欧电阻R12、R14、将空缺的零欧电阻R13 和R15 焊
上。销售与技术服务
联系方式:13911263083(李先生) salesonline@163.com
010-82625021(刘老师冯先生)
24小时服务电话:010-51663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