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管脚复用问题

楼主(2009-10-27):
以前没有过多注意,只是根据库来配置io的,发现一个问题手册上没有明确的说明,就是一个管脚除了主功能外,部分还有两到三个复用功能,不知道这几个复用功能是如何在这个管脚上使能的。是不是按照复用功能给出的顺序,手册上那里有明确的说明啊。

楼主:
pb10和pb11两个管脚的复用功能是i2c2和uart3,是不是使能uart3以后i2c2就没法连到这两个管脚了。

网友A:
要使用某个引脚的复用功能时,在开启了对应引脚的GPIO时钟和功能模块时钟的前提下,需要作如下配置:
1)在配置该引脚的GPIO时,选择推挽复用输出(AF_PP)或开漏复用输出(AF_OD)
2)使能对应功能的模块
3)不要使能不用的功能的模块

手册中有关GPIO配置的章节说明了这些:

楼主:
呵呵,谢谢香主,发现中文手册的一个问题,2008年12月的那个文档把PB11写成了PD11。

网友A:
看到了,正在修订,谢谢!

网友B(2014-03-14):
呵呵,最在用stm32 也纠结这个问题,版主的回答言简意赅啊!!

网友C(2014-07-09):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某个引脚的复用功能时,在开启了对应引脚的GPIO时钟和功能模块时钟的前提下,需要作如下配置:
1)在 ...

香主好,最近在使用STlink进行调试时,复用了JLink的PB3 PB4和PA15三个管脚,按照手册中的开启了其服用功能,实验还是实现不了呢?
该如何关闭JLink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香主好,最近在使用STlink进行调试时,复用了JLink的PB3 PB4和PA15三个管脚,按照手册中的开启了其服用功 ...

提问前,请先说明哪颗MC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问前,请先说明哪颗MCU?

重新关闭Jtag 开启SWD就可以了,多谢香主

网友D(2015-01-06):
stm32f103cbt6,用PA11和PA12作为CAN口的发送和接收,如何做初始化配置,请教了。

网友E(2016-01-04):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某个引脚的复用功能时,在开启了对应引脚的GPIO时钟和功能模块时钟的前提下,需要作如下配置:
1)在 ...

如果那个管脚的2个复用功能模块都开启了,是不是产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