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werPCB下的板图能否用Protel打开?

楼主(2009-10-27):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导出powerpcb v3.5 ascii文件,就可以用99SE导入了。
99SE是我用过的最后一个protel版本,更高的版本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忘了一件事,导出的时候,不要选rules,否则可能会出错。

楼主:
谢楼上,可现在问题是我只有Power PCB下的.pcb文件,该怎么办?
我下了个Power PCB 5.0打不开这个文件,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B:
用PAD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