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复制、粘帖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0-27):
查看焊盘和铺铜的网络名是否一致

网友B:
粘贴时不要选择重新覆铜
或者用高级粘贴,选择保留网络

楼主:
谢谢ejack,按照你的方法(“粘贴时不要选择重新覆铜”)我试了下,就没问题了。
也谢谢xwj,你说对了。
谢谢两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