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 硬件学习

楼主(2009-10-27):
现在想跟大家共同学习一下PSOC5,请各位高手多多指导!

楼主:
PSOC5 的电源:
根据CY8C55XXX4的数据手册,怎么知道的PSOC5的供电电源是多少呢?

楼主:
是不是要看CY8C55XXX4数据手册的电气特性,那么从中怎么知道PSOC5的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电气特性如下图所示

楼主:
电气特性图:

网友A:
在PSOC5的数据手册中没有吗

网友B:
PSOC5的电源范围很宽,可以是0.5V - 5.5V

楼主:
那一般PSOC5的供电电源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B:
10楼,就是说只要在0.5V - 5.5V范围内都行,至于具体供电电压,这主要取决于你其他电路,你可以取一个比较集中的就可以,比方说,你其他芯片用3.3V,你就3.3v供电好了,省得板子上好好多DC-DC或LDO

网友A:
Go_PSoC说的很有道理,电压转换多了,既麻烦,有容易出问题

楼主:
多谢Go_PSOC,还想问一下,在选择电源时都要考虑哪些因素?
我查了查好像跟什么功率有关,却不知道这个功率是怎么计算的,又是怎么根据此功率进行电源的选择的?

网友B:
13楼是说如何选泽总体电源参数是吗?主要是看你板子上总共的功率,你可以看一下每棵芯片的典型电压(比如可以是3.3v),电流(比如CY8C38xxx datasheet50/60页有跑各种频率下的Idd),等等,然后留一些余量就好了

楼主:
也就是说要满足这个公式:
U电源*I电源>=∑U芯片*Idd是吗?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看的一些电源电路选好几个电源串在一起,而不是选一个电压和电流都比较大的电源呢?

网友B:
15楼你的疑问能讲的更具体一点吗?我没太明白

楼主:
也就是说在选择电源时,它的指标上写着输出电压=U,输出电流为I
而板子上的每块芯片的工作电压为Ui,工作电流为Ii。
那么是不是选择电源的输出功率U*I应该大于所有芯片消耗功率之和呢,即:
     U*I>∑Ui*Ii

楼主:
好像电源的种类包括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那么在选择时都依据什么来选择合适类型的电源呢?

网友A:
20楼的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20楼说的是很详细,不过太详细也太泛泛了!

楼主:
还是很期待GO_PSOC的见解!
在根据电路板的功率选择,确定完所需电源电压的指标后,那么该如何选择合适类型的电源呢?
我知道电源的种类包括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那么在选择时都要依据什么选择合适类型的电源呢?

网友C:
想听听GO_PSOC有什么高见

网友D:
范围太大了吧

网友D:
20楼的太……了

网友E:
汗~

9楼不要误导新人哦~

网友C:
26楼应该是21ic的元老级人物

网友B:
26楼说得对,不能误导新人,benedy还是到专门的电源论坛上讨论电源问题的好,电源专家的解释会很清楚,呵呵

楼主:
大家各抒己见,没有什么误导不误导的问题!

网友A:
突然间发现我发的20楼的东西不见了

网友F:
20楼啥都没讲

网友C:
前两天还见有很详细的电源介绍,今天好像都没了

网友G:
电压转换多了,既麻烦,有容易出问题

楼主:
仔细看了看PSOC5的datasheet,它的芯片供电电压应该是1.8V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探讨,是我受益匪浅啊!

楼主:
不过在看手册时,看到有电压调节器,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H:
4楼说的什么,我怎么看不到啊

楼主:
38楼怎么转移话题呢,那个是空白你当然看不到了,还是讨论一下:电压调节器是干什么的?

网友I:
20楼的哥们说的是啥……

网友H:
呵呵,我也发现了,自言自语啊

网友J:
怎么一次性不把话说完,看得很费劲

网友F:
用usb供电会有能耗不够的问题么?

网友I:
应该会有吧

网友K:
38楼怎么转移话题呢,那个是空白你当然看不到了,还是讨论一下:电压调节器是干什么的?
引用 楼主:

电压调节器的作用,顾名思义,就是调节电压的呗!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只作参考啊!

楼主:
谁能多的更详细些,我想知道它的具体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L:
楼主缘何引起这么热烈的讨论,佩服!

楼主:
对知识的探求!

网友K:
对爱情的渴望 对知识的追求 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 !呵呵,怎么跟罗素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