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09-10-27):
大功率的逆变器 主控芯片使用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飞利浦 ST 还是INFINEON IR  还是FAIRCHILD 或者有更好的性价比高的!!!!!

网友A:
都差不多,只要是名厂产品都行。

网友B(2009-12-08):
各有特色,不过IR在大功率应用上面比较有优势, 还有英特矽尔,另外,英飞凌在高效率控制方面有独到之处

网友C(2011-04-22):
ST TI NI IR都差不多

网友A:
关键在于正确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