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X系列捕获功能求助,冰天雪地**跪求~~

楼主(2009-10-27):
:'( 最近做个小板子,用的LPC213X系列捕获功能,输入信号为标准PWM方波,周期20ms,占空比为10%-20%(高电平宽度为1ms-2ms),
板子的功能就是1ms时候LED1亮,2ms时候LED2亮(并且状态切换过程中LED变换平滑迅速,不出现LED1或2同时亮或者同时灭的情况。)。晶振为32768Hz。
一直工作不成功,因为是新手,在此向各位大神求解,感谢。
#include "config.h"
const uint32 LED1 = 0x01 << 8;  // P0.8控制LED1
const uint32 LED2 = 0x01 << 9;  // P0.9控制LED1
const uint32 CAP0 = 0x02 << 4;     // P0.2做CAP0.0
const uint32 CAP1 = 0x03 << 10;    // P0.21做CAP1.3
int main (void)
{
uint32 i;
uint32 u;

PINSEL0 =(PINSEL0 & (~CAP0)|CAP0)|(PINSEL0 & (~(0x00<< 16))|(0x00<< 16))|(PINSEL0 & (~(0x00<< 18))|(0x00<< 18)) ;// P0.2为CAP0.0以及P0.8为LED1

PINSEL1 =(PINSEL0 & (~CAP1)|CAP1);
IO0DIR = LED1+LED2;           // 设置LED1控制口为输出
T0PR  = 0;
T1PR  = 0;                            // 设置时钟计数频率=Fpclk
T0CCR =(T0CCR & (~0x01)|0x01);
T1CCR =(T1CCR & (~0x400)|0x400);        // 设置CAP0.0上升沿捕获,设置CAP1.3为下降沿捕获
T0TC  = 0;                            // 设置定时计数器TC初始值
T1TC  = 0;
delay(200);                                             // 等待输入稳定
T0TCR = 0x01;            // 启动定时器
T1TCR = 0x01;
  while(1)
{
     while (T0CR0<T1CR3)                                   // 计数状态判断
     {

      T1TCR = 0x00;
      T0TCR = 0x00;                         // 停止计数器
      i=T1CR3-T0CR0;           // 读计数器值
      T0TCR = 0x02;
      T1TCR = 0x02;           // 计数器清零
   if(i<=35)
   u=1;
   else u=2;
   switch (u)
  {
       case 1:
       IO0SET =LED1;                                   // LED1点亮
       T0TCR = 0x01;         // 启动定时器
     T1TCR = 0x01;
       delay(1000);
       IO0CLR =LED1;                                   // LED1熄灭
       break;
       case 2:
       IO0SET =LED2;
       T0TCR = 0x01;         // 启动定时器
     T1TCR = 0x01;                                   // LED1点亮
       delay(1000);
       IO0CLR =LED2;                                   // LED1熄灭
       break;
      }
      //T0TCR = 0x01;           // 启动定时器
   //T1TCR = 0x01;
     }
    }
   return 0;
}

网友A:
小弟弱弱的问下..在哪儿结贴啊?

楼主:
不是直接给分么?

网友B(2014-05-06):
一直工作不成功,因为是新手。   感通深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