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口RAM,64k*8选型

楼主(2009-10-27):
两个STC的51单片机8位总线,想用个双口RAM在两个单片机之间传递数据(一个单片机采集,另外一个发送),想请用过的推荐一个64K*8的双口RAM.网上找了,看到64K*16的和32K*8的,没找到合适的。
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双口RAM?不嫌贵吗?

网友B:
交换数据的话没必要这么大的

网友C(2013-06-06):
CH421太小了,66个字节。9块多。

网友D:
64K*16可以接成8位的,其它8位浪费了而已。现在大容量的双口和FIFO芯片淡出市场了,器件很贵也难买,新设计还是应该考虑其它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