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解惑(无源rs232取电)

楼主(2009-10-27):
这是一个我在网上找的,TTL 与RS232转换的一个转换器。

从pc的串口4,7脚取电(pc端配合),我是做过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个,是说“从9孔的3脚(TXD)获取能量”,

大虾们,这样可以实现吗?

如果可以,那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楼主:
图片上不去?

楼主:
图片上去了。

楼主:
图片上去了

网友A:
从TXD取电会影响信号质量,不建议选用,除非是单向通讯只收不发。

网友B:
的确,要好的功能,就没有好的质量。

楼主:
对呀。会影响信号质量。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今天看到我的一个同事,用的就是,一个无源的。(pc上也没有控制4,7脚上电)

他还用了,5,6个月,了一点问题也没有,很是不得其解。

我把它拆开来看,有3个帖片IC(可悲的是ic全被打磨过了,看不清楚),和若干二极管和三极管。

实在不清楚,它的取电原理。。。困惑啊。。。

网友C:
通信速度才19.2kb,间隙偷电的

网友D:
信号有会影响
最好不要

网友E:
据说,无论TXD正还是负,都能窃取电压,不知使用了什么芯片,芯片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F:
Maxim有篇AppNote,专讲从TXD偷电的。
当然,是用它的IC。

网友G:
用DC DC变换器

将-15v的电压变为正电压

pc的串口4,7脚取电做出来不稳定,
当4 7脚为高电平的时候(-15v),串口转换器得不到电。
照成首次就连不上

当然,只要首次连上了,后面都不会问题

网友H:
窃电用的好像是7660,那个用的比较巧妙,我有原理图,只是不知道咋传上来

网友I:
窃电用的好像是7660,那个用的比较巧妙,我有原理图,只是不知道咋传上来
引用 网友H:

可以拷屏做成图片裁剪甚至加注释后添加附件就可以了。

网友J:
负电压转成正电压,正电压用二极管整流,这样就不管什么输出都能供电了。

当然,从TXD取电的话肯定会影响信号质量的,而且电路设计上应该越省电越好

网友F:
LS正解。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怎么高深,算是自然而然的想法,只是电源拓扑不一般。

网友H:
那个电路设计就是,端口输出不论正负,都能窃电,所以才巧妙

网友H:
上个图
D9、C1、C2的公共点就是切得电的正极
这个图,和7660的功能图放一起看,好看明白

楼主:
回zhaoyu2005

zhaoyu2005 能发个原理图给我吗??谢了。

mail:
mwtang@163.com

网友K:
怎么LS那几个图片都没法显示哦!!!

网友H:
回复 楼主:
原理图没了,不小心删了

楼主:
哦。没关系,还是很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