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翻译一下TI 的DCR01技术资料

楼主(2009-10-27):
dc, TI, TE, IO, AN
  • UL1950 RECOGNIZED
  • DIP-18, SO-28
  • 53W/in3 (3.3W/cm3)POWER DENSITY
  • DEVICE-TO-DEVICE SYNCHRONIZATION
  • THERMAL PROTECTION
  • 1000Vrms ISOLATION
  • 400kHz SWITCHING
  • 125 FITS AT 55°C
  • ±10% INPUT RANGE
  • SHORT-CIRCUIT PROTECTED
  • 5V, 12V, 24V INPUTS
  • 3.3V, 5V OUTPUTS
  • HIGH EFFICIENCY
  • APPLICATIONS
    • POINT-OF-USE POWER CONVERSION
    • DIGITAL INTERFACE POWER
    • GROUND LOOP ELIMINATION
    • POWER-SUPPLY NOISE REDUCTION

The DCR01 family is a series of high-efficiency, input-isolated, output-regulated DC/DC converters. In addition to 1W nominal, galvanically-isolated output power capability, this range of DC/DCs offer very low output noise, thermal protection, and high accuracy.
The DCR01 family is implemented in standard molded IC packaging, giving standard JEDEC outlines suitable for high-volume assembly.
The DCR01 is manufactured using the same technology as standard IC packages, thereby achieving very high reliability.

网友A:
特点
● UL1950认证
● DIP-18/SO-28封装
● 功率密度53W/inch3(3.3W/cm3)
● 多设备同步工作(最大支持8片同步)
● 内置过热保护
● 绝缘电压1000Vrms
● 开关频率400kHz
● 125 FITS(55°C时)
● 输入容差±10%
● 内置短路保护
● 输入电压5V、12V、24V可选(取决于型号)
● 输出电压5V、3V可选(取决于型号)
● 高转换效率

应用范围
● 转换提供所需电源电压
● 数字接口供电
● 消除地环路
● 降低电源噪声

简介
  DCR01系列转换器是兼顾高效率、输入-输出隔离、整流输出的DC/DC转换芯片。该系列DC/DC转换器具备1W的额定功率(电隔离输出),同时具备高输出精度、极低的输出噪声以及过热保护功能。
  DCR01系列转换器的封装尺寸按照标准IC设计,均符合JEDEC标准,因此可满足批量生产的安装要求。
  DCR01系列转换器采用与标准IC相同的封装工艺,因此具有极高的可靠性。(注:此处显然是讥讽许多隔离电源模块塑封甚至胶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