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有源晶振怎么起振?

楼主(2009-10-27):
我准备购买频率是100Mhz的有源晶振,但不知怎么把它震荡,我希望是输出100M的正弦波,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按其应用电路图接线即可,常见的接线序是右下为地,左上为电源,右上为输出,但有的不是这样,设计PCB时要首先确认。有源晶振的输出有正弦和方波两种,根据需要选择,也可以后跟信号变换电路实现,方波-正弦波用低通滤波器,正弦波-方波用施密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