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电路板焊接问题

楼主(2009-10-27):
批量pcb贴片焊接,(若干qfp 100P,240P,还有数十个soic封装的),焊点总数在3k左右,经常出现短路,虚焊,等焊接问题,有时候焊接出问题接近30%,不知道这样的故障率正不正常,非常头疼
不知道电工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当然不正常。焊接工艺和所用材料、器件引脚、PCB等都很重要,换家合适的焊接工厂。

网友B:
焊接不好质量不好有设计原因,也有厂家原因。
提高PCB的设计水平,从而降低生产中的不良率,应该是我们做工程师一直追求的。
PCB设计的时候,不防听听PCB厂和贴片厂的意见,可能会很有帮助。
了解贴片厂的生产工艺,也会很有帮助的。

网友C:
嗯,工艺是设计的时候就决定了。如果排出了焊接人员焊接水平和设备质量的问题之外,还真得检讨一下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