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欢迎指点

楼主(2009-10-2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试试单面板

网友B:
元件标号不要放在元件里面,那样焊好后就不知道是r几c几了

网友C:
电源走得不好,CPU暴露在枪林弹雨之中……

网友D:
还算不错~

注意地线、电源线必须加粗,而且要优先走线!
其他的线可以适当细一点,焊盘最好加泪滴

电路不复杂,想法布成单面板、或者一层尽量全部铺地吧~

网友E:
顶层线和底层线不要平行重合

网友F:
地线要加粗,要么就铺整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