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大虾请看图

楼主(2009-10-27):
我以前学过升压电路,是利用了电感的自感升压,感觉跟这个电路蛮像的,可是这里没有电感,居然也能在输出端将3V的电压升高少许,为什么呢?希望补充说明下此电路的真正用途,是保护电路?又感觉用不着啊,哎,头都大了.

网友A:
元件编号不要重复

左边的两个Q1、Q2交替导通,可以升压,理论是可以倍压。不过这个电路也害怕它们同时导通,

网友B:
1、上电时,假设左边Q1先导通(饱和),则Q1E约为0.3V,C1两端电压为0,Q2B同样为0.3V,Q2不导通。此时,右边Q2导通,对CV2充电;
2、C1充电,至Q2B超过Q2截止电压,Q2饱和导通,Q2E约为0.3V,C2两端电压为0,导致Q1B为0.3V,Q1截止,此时右边Q1饱和导通,对CV3充电;
3、C2充电,至Q1B超过Q1截止电压,Q1饱和导通,。。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同时导通?

网友C:
此电路必然要有短时间两个管子同时导通。
虽然8050和8550频率特性比大功率管要好得多,但仍有存储时间,即基极电流消失后管子并不能立即截止。这查查手册便知。不过,该电路工作电压比较低,电源内阻也比较大,故一般不会烧管子。高电源电压大输出功率时绝不允许这么办。

楼主:
三位大虾的回答都给我帮助甚大,分就均了吧,不过,还是问一句,此电路的最终目的是干什么?稳压?升压?降压?开关电源?

网友A:
这当然是升压型开关电源,但稳压功能它并没有。因为开关动作完全由左边的Q1和Q2振荡频率决定,而它的振荡频率和脉宽是不能调节的。

想稳压,得另加稳压器于后,但电源电压这么低,再经过一级稳压,已经所剩无几……电路的目的就是升压,其它情况看具体的情形。

网友D:
电荷泵,
LZ仔细去想想“泵”这个字...

楼主:
"泵",顾名思义,一种工具,可以改变"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让水从低处流到高处,"电荷泵"难道是让电荷从低电势流到高电势.
而"泵"的工作原理,好象是通过改变泵内的压强,导致外部大气压与泵内压强差,从而将水压到需要的地方.
但是,在这里,谁是泵呢?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