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0-27):
为啥我的程序  能用硬件仿真好使 为啥写进单片机就是不行了工作工作不正常(程序是好的  是别人试好的)以前这个程序我也能用  但是我编译了几次(程序没有改)就不行了只能仿真好使     (用的是仿真芯片)和单片机共用同一个外围电路

网友A:
会不晶振问题?

楼主:
晶振是一样的

网友B:
编译的时候会不会选错单片机型号?

楼主:
软件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C:
你说的也太笼统了吧,至少你要吧用什么型号的芯片,什么软件环境下,什么仿真器呀,
一般情况就是你仿真的设置和烧录的设置不一致导致不能用的吧,

=================================================================
厦门联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www.linktron.com.cn专业的IC设计平台、控制板设计开发

网友D:
哈哈,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如果软件什么都正常,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E:
查一下复位电路

楼主:
at89s52    仿真芯片stt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