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GPRS模块连网问题

楼主(2009-10-27):
老师给了一个GPRS模块sim300的开发板,让实现数据传输。可是GPRS传输必须有一个公网IP,学校是校园网不行,家里面的也是局域网,我也试了,连不上。那哪里有公网IP啊,公司、学校、家庭不都是局域网么,求助ing。。。

网友A:
去找个ADSL线路,然后用软件进行域名解析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大侠有没有推荐的软件啊

网友B:
有没有域名无所谓
关键是要做端口映射,可以在adsl或者路由器的后台管理界面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麻烦说详细一点,如何做端口映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