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个简单的51洞洞板,也不那么简单

楼主(2009-10-27):
[local]1[/local]

可是我用万用表测试51的40脚和max232的16脚 电压是4.8V

测试晶振2端电压是2.01V

那位知道的指点下啊

尽出问题,真受打击

网友A:
很简单的了,到宏晶的网站上看看,再检查一下自己的也许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B:
先检查电源。。没问题后再用好的串口电路测下看能不能下载
一点点查。。
应该很快就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C:
LZ的问题没说明白吧??

网友:
问题是什么?

楼主:
问题就是接不上stc—isp

电路没有问题啊 电源电压正常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