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PA1300-2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9-10-27):
最近实验室买了两片LUPA1300-2,老师让我做成像系统,驱动时序和读出时序都做完了,开始画板,现在画原理图画不明白了,有很多引脚不知道怎么处理,手册上也没写明白,想请教一下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我是新手,没用过

网友B:
你好,我们也准备使用LUPA 1300-2。遇到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一下。我的QQ号是:303104801.

网友C:
请问你想知道哪些引脚?

网友B:
还有个哥们也在用,他叫我把他的QQ号挂上:85920414

网友D:
仔细读手册,
application+管脚说明,
一般都很详尽

网友E:
能不能加一下我的qq,270112967,
我也想问点问题

网友F:
楼主是问问题啊

网友G:
一般的application写的都很详尽啊,
如果datasheet里实在找不到,
去网上搜搜,说不定有人用过。

网友:
LUPA1300-2的帧频达到500fps,
时钟频率也很高啊,
楼主布线的时候要注意啊。

网友E:
管脚有160多个,
真的挺复杂的。

网友H:
这款CMOS的datasheet真的很烂,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而且相关的参考设计厂家都不提供,让人用起来很不方便。有点瞎子摸石头过河的感觉。我QQ85920414

网友I(2013-01-31):
那位大侠晓得 如何购买不?

网友J:
楼上,这部分产品CY已经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