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词问问大家

楼主(2009-10-27):
大家帮我看看这些是啥意思?
1,output voltage is discharged when the ic is off.discharged是消失的意思吗?
2,RMS ripple current是什么电流啊?
3,oscillator ramp signal 是什么信号?
4,rising edge of the oscillator?
5,positive rail 是不是指正极啊?

谢谢。。。

网友A:
……
你倒不如明说是哪个datasheet,列出一堆单词、没有上下文、怎么猜?

网友B:
是手机上的吗?discharged应该是不充电,也就是不充入的意思吧,RMS是衡量相位误差的一个物理量,其中我知道的也不是很详尽!

网友C:
discharge    放电
ripple current   纹波电流
oscillator ramp signal    振荡器起振信号 ?
rising edge of the oscillator  振荡器的上升沿

楼主:
哦,呵呵,谢谢大家呀,是ACT4060的datasheet。

网友D:
RMS是均方根吧?

网友E:
正极是 ANODE 天天看二极管的PDF 没错的哦1:)

网友F(2009-12-18):
4楼正解

网友G(2010-04-23):
1,output voltage is discharged when the ic is off.discharged   放电
2,RMS ripple current 纹波电流有效值
3,oscillator ramp signal  振荡器斜坡信号/
4,rising edge of the oscillator 振荡上升沿
5,positive rail 正的边界

网友H(2010-06-23):
4楼很强大。

网友I(2010-09-16):
4楼、12楼是高手  :lol

网友J(2010-11-26):
真是高手如云啊!!小弟长见识了啊!

网友K:
RMS:
R-root-根
M-mean-均
S-square-方(平方之方,非方圆之方)
均方根。

网友L:
4楼对的。

网友M(2011-10-29):
12楼翻译的好。
positive rail 正(电压)支路

网友N(2011-12-06):
当IC不工作的时候就没有输出

网友O(2012-06-20):
说对的,和译出来的都是高手。。。: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