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屏液晶与上位机等方案对比选择

楼主(2009-10-27):
我在做一个多点温度监控系统的项目,现需要显示上百个DS18B20传输过来的温度值,原先我是打算用1602,但是循环显示感觉太不方便了,所以想到两个方案,希望朋友们发表下意见,或者有更好的方案,请指点下
1:用电脑显示,因为从没做过上位机这部分,做起来恐怕要从0开始,还希望大家具体指点下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不是打算搞软件的,只是这个项目需要用到它,所以选择一个简单高效的方法是上策,虽然我有c基础本打算学vc,但是很多朋友也推荐vb更简单快捷,所以打算从vb下手,想听听朋友们的意见)
2:用大屏液晶显示,因为有上百台设备,上百个温度值显示,所以不知道哪款大屏液晶可以满足,希望朋友们推荐下。
朋友们有其他方案也希望可以给予意见 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用1案,比较方便。写一个软件就好。软件,你不会写可叫别人写。只要定义好协议就可。

网友B:
建议用第一个方案,因为上位机的软件并不复杂,VB就可以搞定。再则,显示100多个点温度的话用液晶显示的话控制起来也不怎么方便,显示也不会很直观。

楼主:
恩 因为平时用C51 对C语言有些基础 所以用VC好编吗?vb以前也没用过 编写上位机具体应该怎么样入手呢? 是否得把vc教程先学一遍呢?靠自己的话有没有捷径可走呢 谢谢